惠普XW6400诊断卡跑E8

楼主(2009-11-23):
一块惠普XW6400的工作站主板跑E8,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因为主板上有几个BIOS芯片,一个是8PIN的小的,就是新主板上用的最多的,另外一个是32PIN的,不知道那个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打印口后面的8pin的,都不知道那个问题!

网友:
32PIN,其它的不是主板BIOS,是各外设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