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關於論壇裡維護光碟的問題

楼主(2009-11-23):
昨天下載了論壇裡的維護光碟
打算把它放到u盤裡當作nbb維修用
我是用ultraiso來製作
不過為什麼nb主板讀取u盤後都會直接進入win pe
為什麼不是停留在選單呢?
是製作軟體不對還是有其他設定上的問題嗎?

网友:
不知道 论坛光盘是不是用EZBOOT做的?直接用ultraiso这些软件做引导是这问题。。

建议你用U盘的量产工具来做,就没事了

网友:
嗯...我先試試看
謝謝

网友:
我安裝UT163後
裝上usb怎麼沒抓到阿?

网友:
我的隨身碟是 adata c801
有沒有適用的量產軟體?

网友:
是用EZBOOT做的. 是用来做USB-CDROM的需要量产.你也可以做U+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