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主板手动复位才能亮机

楼主(2009-11-23):
硕泰克SL-865PE2主板,开机跑FF、80。有时跑66、FF。只有手动复位才能正常跑码,有时要手动复位2,3次才可以,亮机显示。偶尔有几次可以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跑复位,ATX8脚和复位排针都经过一个07门电路,更换后,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