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2l-s3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23):
此主板 的开始故障时c1-- 来回跳 压桥就顺利跑码  此 主板是单桥的 芯片是 nf5200le-a3无铅  加焊两次无效 但是压着桥还是能顺利跑码 ,各个电压点正常 ,于是把芯片拿下来重植 ,花了一多半天的时间,一看傻了,0.5的珠子,没有钢网,一个一个植的,然后焊上新片顺利跑码,但是就出现了现在的状态开机掉电,再次加焊芯片还是无效,我知道大家还是会告诉我没有焊好,可以排除这点,cpu是闪龙 2800+的 ,在bios中可以看到 温度是逐渐上升的,然后在100多度的时候掉电,怀疑io 8716的,型号特殊,所以没有代换,加焊cpu座子还是一样,在掉电的时候cpu的温度也就20多度,很正常,在掉电的时候绿线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温度是逐渐升高的说明IO没有问题,到100度掉电你就要首先检查散热问题,排除了就可以检查CPU座下面是否有温度探头,加热时间过长容易把它烤坏的

网友:
有道理,郑版主说的在理。学习。。。。

网友:
真的不知道am2的座子能把探头放到哪,

网友:
你重新耍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对于温度一直上升到一定温度保护掉电,说明I/O的监测功能没问题,还是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批ABIT的520主板 问题就是CPU温度异常(实际温度肯定没有那么高)用测试软件测试,温度从40瞬间跳掉70-80-90掉电!U没有在其他机器上没有问题,此主板上其他U也没事,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原配的是4600+的CPU,换成 4000+就没问题,温度正常的很!!!!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