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f4s 25掉电

楼主(2009-11-23):
此主板是来的时候是不跑代码,主芯片被加焊过,但是我看看 ,芯片都没有供电 ,先把 rt9202换掉,供电出来了,但是芯片严重的飞发热,内阻变低 ,换了个主芯片 ,焊上之后25掉电 怀疑没有焊好 ,于是再次重植,焊上之后还是掉电,换了两个io 焊接技术再差也不至于好几次都这样吧, io 是83627hf-aw  主芯片是 nf4的,在掉电的时候绿线还是有电压的,也正常 cpu是754的2800+ 一代内存 pci-e显卡 要是agp的我就不修了

网友:
LZ
反复做过多次BGA
看看桥那个位置的PCB是否变形厉害了

网友:
en,这点我也相信,板子焊接完之后一折咯吱咯吱响

网友:
这个板加热不好易凹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的问题,修好了也不稳定.单桥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PCB变形厉害了
昂达这类垃圾板,本来PCB就薄,再加上反复“煎熬”…………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