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CRT)的!!中间一条2mm白线

楼主(2009-11-23):
显示器用着用着中间就出现一条2mm宽白线,两边是黑屏有时候几分钟自己就好了,有时候很长时间才正常!什么问题?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黑屏

网友:
补一下,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找到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找场块附近。应该有虚焊的或者电容坏的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高压包也会虚焊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