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幕缩小器

楼主(2009-11-23):
就是说液晶屏幕有压屏了什么一线在旁边屏幕了 然后大部分都可以保持好完整的显示,有没有种工具能把显示器缩小调整的,像CRT里面可以设置的把显示器缩小显示的。显卡驱动控制面板里面只带移动显示器位置的无法缩小,请问是否有这样的软件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好的一部分显示了,这样坏屏幕就可以利用了,不然只能扔了,换屏太贵了。也不值了,大家是否有这样的软件呢。。

网友:
是不是得了幻想症。

网友:
这种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以前刷程序出现过图像缩小的现象,但是你想找那个程序行的时候就不一定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