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 47R 作用

楼主(2009-11-23):
有一848主板  北桥供电  不上U电压正常   把U上去   电压拉低到1.2V  控制脚无电压   查到一47R电阻  电压过不去  求解

网友:
查到一47R电阻  是47欧的电阻!测下就知道啊!

网友:
没有图,很难说这是哪里的电阻。

网友:
你要说说呀接在电路的哪一部分啊

网友:
有次我修内存那块的,一电阻这边有电压,另一边没电压,换电阻也没用,后来找到图纸才看明白,是正常的。所以主要看在哪用,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就行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电阻,如果还是和以前一样,那就不要看这块了。

网友(2010-02-16):
路过,学习中
引用 网友A:

yygpapl123你這樣子已經違反版規了,此作法只會增加管理員工作量及浪費資源,而不會增加下載分,反而減少下載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