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开机针汇集。

楼主(2009-11-23):
经过观察和整理,基本确定了DELL的规律。最新的机器除外。
见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55418&pid=2269483

相信大家在碰到DELL板时会搞不清到底哪个是开机针呢?如果点错了。可能会打火。虽然DELL的板都是自动通电。
如果不自动通电,也可以通过量测高电平信号来判断。这些都是修过板的人轻易可以解决的 ~

但是新手是不知道这些的,他们不熟练 。
如果大家能把开机针的脚位标出来。新手就不会为了找开机针头痛了。希望大家踊跃发照,争取做个DELL开机针大全~

如果你有DELL的所有的开机针的图纸,那更好。
-----------------------------------------------------------------------------------------------------
具体命名格式以 北桥型号+南桥型号+IO型号  ---不要以DELL的主机型号命名。因为很多兄弟修的都是光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主板型号。
例:DELL 865G+EB+47M534

网友:
沙发自留。备用。

网友:
如果是同行那来那就没得说,都的查电压来判断开机针,如果是客户拿来,可以参考机箱的线,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接线,按开关如果向的话就是开机针,复位同理

网友:
不用了,基本戴尔的90%的台式机主板,扣掉电池上电会自动开机的。楼主这个主板是gx270商用机的主板。比较容易坏南桥。

网友:
碰到不通电的 。你如何处理?
碰到无法关机的 。你如何处理?
碰到4秒自动关机的。你又如何处理?
请看清我的帖子的前言再说~~谢谢合作

网友:
上次一片DELL就是这样把南桥烧了的。。。害我损失一个桥

网友:
那天,同行送过来说是死机(没带机箱)。。。让我试,我刚好有事做别的,他自己去开机,第一次自动上电了,由于没插硬盘,插上硬盘后不再上电了,他就去碰,死活不上电,问我,我摸到SB都烫了,一量之下告诉他南桥挂了,他说怪不得刚刚冒火呢。。。于是乎报价180,换桥GB。。。拆废板植珠半小时换好再来。。。OK了,意外的收获是死机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补充一下,那板子依希记得排针插座在PCI旁边的角落。。。触发是缺口的第一针和对面。。如图

网友:
DELL板子上应该标有开机位,也可测电压试

有些服务器板子的开机针也不好找,

无论怎么变化,触发电路的原理是不变的

网友:
希望大家多收集DELL和服务器等开机针的定义。
以上说原理的大家都明白。呵呵只是为了更好的方便新手,以及减少大家损失南桥哦~

网友:
本人修到DELL主板很少,这次真的受益匪浅,记住了,以后自己要小心,不然,得不偿失!谢谢楼主!

网友:
长期关注月饼兄的DELL开机排阵,继续学习 -

网友:
这个很好。。

有块GX150的板子,就是找不到开机针。

问了DELL他也不说。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省的下次又少了一只桥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 报180 客户还修?

网友:
DELL机器的板 。200也有人修 。呵呵
不然他要换机箱~
还有很多人买DELL的都是冲着牌子来的。。所以不在乎钱!

网友:
哈哈,有的型号,机箱换了,还要换板子,再换电源

网友(2010-01-17):
DELL I845G+82801DB(ICH4)+EMC2700P  开关针如楼一

网友:
饼哥,你不说这个话题,,我也吃过这亏,,当着客户面搞打火了,客户气死了

网友:
好像是对着缺口稍斜着的位置,

网友:
DELL的没办法 尽量用原始的开关板.
有些不用原装风扇也有问题..鸟东西...

网友(2010-04-18):
DELL 开机pin还真特别

网友:
谢谢,收下了~收到几片dell主板来去看看

网友(2010-10-25):
经过整理与观察。DELL基本是这3种接口占据了90%
开机针如下

网友:
有一个CONNOLLY的DELL 915 每次自动开机到04(估计走到内存)然后断电了。原机的开机排线也不能开机,原装风扇也无济于事。我估计是裸板时,误点开机排针导致 IO 或者南桥损坏。!!??

网友:
哎,有一个机器 DELL 915的开机断电,南桥挂了,以后我就多一个心眼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