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笔记本不能触发

楼主(2009-11-23):
TCL K40笔记本用电池和电源适配器都不能触发,有时放一段时间又可以触发 接上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灯不亮 (电池是好的)开光板和开关板排线都换过,故障依旧。 怀疑是主板电路问题 这款机器好像有这个通病 请求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看看键盘芯片的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南桥吧

网友:
做BGA            这机器要小心点   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主板啥的!我怀疑主板哪里虚焊或掉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