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今修到一块精英板子,复位不正常,插上测试卡点复位键,测试卡复位灯会一闪既灭,但是PCI7脚并无3.3V电压跳变,跑线路发现经过一些电阻和
三极管
就直接进SB了,电阻和三极管并没有问题,是不是就说明SB有问题,没必要去修啦???各位大哥请支招。。。谢谢
问题

网友:
诊断卡的REST灯一闪即灭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PCI REST在PCI槽的A15位置。LZ恐怕测错了

网友:
LZ是不是把 PCI 复位记成了AGP的复位了
?

网友:
PCI REST在PCI槽的A15位置

网友:
真不好意思呵呵。。。记错了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cpu没复位吧,点复位针测试卡复位灯一闪即灭说明不是全板没复位,是cpu没复位。查cpu和北桥

网友:
对啊,先查osc,在查分频,就能查出是时钟发生器坏了,还是南桥和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