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打开股票黑屏幕背景的界面,显示器马上就黑屏掉

楼主(2009-11-23):
请教一下达人,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用了一会,一打开股票这样的黑屏幕背景的界面,显示器马上就黑屏掉

需要重新按开关,再闪一下看到界面,马上又黑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学显示器维修,谢谢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是不是爆电容了,电容爆了什么怪现象都有可能,还有就是量一下升压变压器次级的两个绕组是否平衡

网友:
请教一下达人,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用了一会,一打开股票这样的黑屏幕背景的界面,显示器马上就黑屏掉

需要重新按开关,再闪一下看到界面,马上又黑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学显示器维修,谢谢有经验的朋友 ...
引用 网友A:

亮出你是维修员还是其他的身份,另外拆开显示器测量了再问。

网友:
看了,电容没爆,升压变压器的次级是靠近输出到灯管的那边是吗,量了一下,一边有阻值,一边不通

网友:
三星显示器改完高压条可以了,但关机变白屏了

网友:
控制线没有接对。。找个开机以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高压板有配四条线,红色接了保险丝前端12V这样,黑色接了地,剩下的两条黄SE的线,一条接了ON\OFF,一条接到5.1V ,不知道这样接,是不是对的呢,白屏还没解决,不知道问题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