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不开机

楼主(2009-11-23):
一台HPDV 2000
笔记本
待机 0.07 不插CPU电流跑到 0.38 查上CPU 不查内存电流跑到1.5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在开机按纽 旁边的芯片烧坏了 在同样的扳子上 拆了一个
笔记本

网友:
没搞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是机子就这样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现在 是什么故障 不显示是吧 进一步检查先 可能是通病引起的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是要修环视修好了?楼主要表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