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Neo2-P蓝屏问题

楼主(2009-11-23):
昨天接到一台主机, MSI 865PE Neo2-P的主板,能开机无显示,经查各处电压还算正常,
压桥不走字,后来把网卡拿掉,正常点亮了,本来以为好了,给客户打了电话,客户叫给他装
系统,GHOST进硬盘很正常,可是一重启安装系统文件,就蓝屏,请求经验人士指点下!!!

网友:
换内存和显卡试试

网友:
内存,显卡,CPU,硬盘都换过~
还是蓝屏,毛病应该在主板上,有点无从下手,
不知道主板哪有毛病,没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