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这次是个特例

楼主(2009-11-23):
徒弟接到客户一台V3000机器  开机不显示  是个典型的通病  由于客户出价不高  没打算做BGA  徒弟直接加焊显卡  结果不触发了   哎  典型的人维修损坏   不管那么多了   问题总要解决     查看主板  发现显卡表面多处鼓泡且显卡背面电容多出短路  嘿嘿  显卡怪了   此时的机器待机不正常  无3V5V待机   拆掉显卡 又是捣弄一番   当触摸 MAX8734系统供电芯片时  该芯片维修微热   怀疑此元件问题   量3V5V 对地阻值正常  MAX8734  3,4脚3.3V    供电正常   试着更换其   更换后一样  由于更换的8734是从板料上拆的不一定试好的  于是从板料上拆了MAX1999 代换之  接着通电 只见待见电流往上飙  这是触摸1999巨汤 拔下插头 看来3V5V 其中负载短路  且是大负载   在量主板的大电感  发现一电感短路  是给南桥共电用的  在量南桥背面的电容  有好几个短路   于是拆下南桥  此时阻值恢复正常    换上好桥   久违的待机0.03A出现了  且能加点   接下来就只等换显卡了

网友:
V3000   电路故障很少出问题

网友:
晕~只是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电感短路是如何测量的。。一直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二极管档     量电感两端是否对地    就可以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电感短路了?怎么个说法啊。。。

网友:
看来大家平时要小心呀,不要钱没挣到,反过来修出更多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V3000我没有修过电路问题。来了就换个北桥就好了。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可不呗    那机器就是显卡    可惜 做鼓包了

网友:
北桥短路烧到南桥了?

网友:
哦一般只碰到做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