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N沟和P沟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9-11-23):
场效应管
N沟和P沟的测量方法?
方法

网友:
这也是我很想知道的,顶楼主了。希望各位高手不要吝啬哦

网友:
N管 , 红笔接S, 黑笔接D , 通 .. P管: 红笔接D , 黑接S ,通 .

网友: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网友:
去新手去看看,那里有你需要的!!
瑕疵提问前请到论坛搜索下,在发帖求助!!!

网友(2015-11-09):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阻值就是N沟道,再把表笔调换一下位置测得有阻值就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