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09-11-23):
我手里有一个ATX-350&P4 1.3标准版  开关电源,初级都是好的,待机管通电查有300V,就是没有待机5V,2005Z也是好的。哪位高手有思路的出来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不好修的呢

网友:
查辅助电源开关管及附近的电阻

网友:
先看电容电阻有没有外观不良的,有先换。
如没有明显坏的地方,就开始从紫线周围查,修出5V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