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8m800-m3cpu座子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一台k8m800-m3主板跑C1,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
用假负载量cpu座子上DDR SD内存接口有几个不通,用BGA做座子也是不通。
我想问一下cpu座子上DDR SD内存接口的另一头是什么地方?

网友:
AMD CPU数据线是CPU与内存槽相通  中间有排阻

INTEL的内存数据线到北桥

网友(2010-01-02):
换cpu 压座 加焊。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