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焊ISL6566方法?

楼主(2009-11-23):
方形很薄的那种,我用安泰位8300,温度开到340风速2经常吹坏,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焊接方法指点一下,谢谢
方法

网友:
薄的芯片290度就够了,像DDR3显存那样无铅的,我用8305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这些芯片我喜欢下面加热

网友:
如果是我的风枪, 340是太高了

网友:
本人是开风枪习惯先吹吹手心,感觉下温度,如果非得温度高点,下手就快点,有助焊剂最好。
铬铁边上拖好,差不多了。

网友:
那种芯片直接用咯铁加焊就好了
刀口的咯铁头最好加焊了

网友:
温度开到290风速10, 焊好再加焊一次.

网友:
用大风嘴。小风速。这种芯片,我感觉不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