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跑到90断电再重启修复

楼主(2009-11-23):
GA-8I845GV主板开机跑到90自动断电,约5秒后再自动重启,拆下内存档C1 ,但不断电。

考虑可能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开机量内存核心供电1。3V,量上拉电压0。6V,证明是内存供电不足

找到内存供电MOS管,量D极3。3V ,G和S极都是1。3V,内存核心供电脚直连MOS的S极。

量内存核心供电脚对地阻值196欧,量内存供电MOS管D和S极有300多欧,G和S极导通

考虑MOS坏了,拆下MOS管量D和S阻值正常,G和S还是导通,量主板上的焊盘G和S正常不导通了,证明是MOS坏了

换了一个新的MOS,试机正常,跑26显示

发这贴希望对一些新手有点帮助,高手就别笑我了,很少发贴,因为用视频拍的图片不是很清楚,以后会多发一些基础贴上来,因为我也是刚刚入门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楚,通常老giga的板子还有个2级管一起并在内存供电上

网友:
建议换个IO芯片试试!!

盱眙桂林 -4 看清楚了,此板是内存供电管坏了,已经修好

网友:
我认为跑到90断电是显卡问题????

盱眙桂林 -4 是发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一般就是那东西性能不良了

网友:
不错,思路很正确.要是再能把内存控制芯片,或CPU主供电IC芯片的故障解决思路完整的发来一个,就更完美了......小弟见的最多的是CPU主供电问题,也最头痛的问题FF.OF-2f-8f cf问题........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很好  分享精神可贵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对新手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