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V3000不开机一列

楼主(2009-11-23):
新手修复V3000不开机一列!
  接一V3000机器,插电源不开机,在电源接口处蓝色灯一闪一闪,怀疑是主供电电源短路,拆开机器.量R23对地短路,拆了R23 再量,接R23的U2部分不短,U3短路.这时我试着通电,电源接口处蓝色亮了不闪了,
  试了拆了几个有关的电容还是找不出问题,无奈之下,把昨天刚买到的可调电源试着用烧机的办法,把电流调到5A,电压刚开始是2V,没发现哪里有发热的地方(可能没察觉到),把电压调到5V,一摸就发现C678发烫,拆了C678再良,不短路了,装上R23,通电,马上就亮机了,那个高兴啊!!!!!!!!!!!

网友:
大洋又进口袋了,爽。我也是刚刚学笔记本以后多次流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高兴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搞维修的有同感啊。

网友:
遇到困难时要冷静思考

网友:
V3000还会犯这种毛病啊    没接过

网友:
这还只是个小问题,要是大问题修好了那更有成就感,感觉自己比比尔 盖次还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