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B不起高压,白屏并抖动,有回归线,时有亮点闪现。

楼主(2009-11-23):
今天收到一台奇怪的19寸显示器,飞利浦109B——白屏,窗口左右向中间收缩,并且轻微抖动,屏有回归线,每隔7秒屏中间闪现亮点及亮线(竖的)。维修经过:先把主要虚焊点补焊,不行,换了个高压包AT2097/18B,情况也还是一样,行电压只有40V,不起高压。望各位师傅,给维修意见。
屏的情况,见附图。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吗?换上的高压包,是网上淘来的,也不知是否坏的。

网友:
看行供电局电是升压式还是降压式,先反它修好了。

网友:
用指针表打KEY1和KEY2。看电压是否跳动。。如果跳动。。你就准备换CPU吧。。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不是包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模式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有输出一组190V,经降压后输到行管,沿线路查找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一个KEY脚,测到2.1V,没有跳变。

我该怎么办??

网友:
兄弟姐妹们,还有别的意见吗?
查了很久都没查到什么原因,
真是查无所策。。。

网友:
两个原因:1.电源问题。2。CPU及ROM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
cpu是6148-K420PH-42A,应该怎样检测它的好坏呀?

网友:
还有,谁有这机的ROM数据呀?

网友:
这是降压型二次电源,你把视放供电80V接到高压包的+B端,把190V断开,试一下

网友:
断开190V,接80V到行管c极,继电器会保护,不断地跳动。不知何故?

网友:
只要把190V断开,不接80V +B,继电器也不断地动作,为什么呢??
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手上没有现成CPU,要不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谁修过这机的?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风老师在吗?来点评一下吧?

网友:
那是G1的问题,重要查一下有关的电路

网友:
那是G1的问题,重要查一下有关的电路
引用 网友D:

你讲得很对,G1测得-200V,电压很低,没线寻查,电容二极管正常,一个1500欧姆电阻阻值偏大为1700欧姆,没找到合适电阻,就用一个1200欧姆的代换,G1电压还是200V上下。是电阻问题引起G1电压过低,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我主要是修液晶的,CRT水平不好。我看了以上的帖子,还是楼主的水平好过大多数发帖人的水平,真正的高手没有来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