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买的负载请教各位

楼主(2009-11-23):
从负载上看电压不对看是哪里的问题 我倒是会。  但是那些上面的数据线  地址线 如果有一点不对呢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478负载上还有2个点表示到南桥  是不是那两个点有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呢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1、“但是那些上面的数据线  地址线 如果有一点不对呢 ”
所有数据线,地址线的电阻都一样,如果不一样,要么北桥坏或空焊,要么U座空焊

2、“478负载上还有2个点表示到南桥  是不是那两个点有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呢”
不一定,原因同1
何况CPU座到南桥不止两个点

网友:
那个地址线 1-----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一直对这个问题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