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自动关机黑屏,偶尔自动开机的修复

楼主(2009-11-23):
客户送修第一次,告知有时会自动开关机,描述为玩一会儿就黑屏,接着就又开机显示.有时很好,有时很多次这样反复后关机黑屏,要重新按开机按扭才能开机.
第一次维修时检查各个点均正常,只能作虚焊处理,全部加焊一遍,客户抱走了.
过了大约一个月,客户又送修.陈述故障与第一次一样.
检查时发现开机后拔掉按键,正常.再接上按键板,故障显示出来,会关机黑屏.没错应是按键板的问题.于是换掉按键中的开机键,可是故障依旧.既然不接按键板故障不会出现,那么故障点一定在按键上,本来想到是MCU程序的问题.干脆换掉所有的按键并加焊所有的引脚和电阻脚焊点.插上按键板开机,拷机几个小时故障没有出现过.

网友:
学习一下-----是按键损坏 造成的 排除法不错

网友:
六个按键啊大哥  不用想了全部换了吧  没有的找我要  现的新的明基好像不用那种按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