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4 一批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09-11-23):
经测这批机器是2004 年出厂的,全是电源板损坏,大电容处有300v 电压,只是后面没有电压,有没有高手维修过这种机器呀,因为现在手头没有这几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法测试,电源芯片是tea1533ap  ,看外观也没有明显的烧痕!有没有高手维修过这个机器呀,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电源板电路图也给大家发上来了

Philips_170S4_170C4-chassis_SH3_170X4_ch_SH3L (LCD_monitor) 31381585718(with_TEA1533).pdf

网友:
没人修过这个机器吗?

网友:
如果开机再关后300V都还有,就是PWM电路没工作,主要查tea1533ap的供电部分,例如:二极管6107、电阻3114是否开路,稳压管6106和三极管7103是否不良等等

网友:
TEA1533的1脚电压多少?光耦也检查一下。把电源热电部分用吹风吹一下试试。

网友:
先查1355的8脚和4脚有没有电压,再查后级负载的对地阻值,接着查7103

网友:
有个光偶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大家关心,这批机器电源板,多数是光耦et1103,和电源芯片tea1533ap 坏了,换上就好了,还有几块换了也没好,芯片用上了,等到了芯片,再试一下,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