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P安全模式下可以升级BIOS

楼主(2009-11-23):
在XP安全模式下可以升级BIOS

网友:
可以的,只要进系统后,点你要升级的BIOS版本,就行了。重新开机时,就是用新的BIOS开机了。

网友:
注;不在安全模式下,也是一样的。

网友:
WINFLASH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软件支持windows下升级就行了,不用管是不是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