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灯狂闪

楼主(2009-11-23):
一块杂牌主板,插键盘 键盘灯狂闪(键盘好的),换过 I/O  PS2接口   电容 MOS芯片   排阻  插上键盘灯狂闪测电压 电压不稳    USB接口也拆了,在往那里查啊  上图一 张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键盘灯闪,我认为是键盘5V供电电压的问题,请楼主在闪时测量下,这个电压稳不

网友:
如果5V电压不稳,你请查这个电压出之那里,找出电压源,换之就行了。

网友:
PS/2电路跑查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查一下PS/2电路,应该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先拆掉PS/2排容,后刷BIOS

网友:
刷BIOS 加焊SB

网友:
南桥脱焊,或者南桥损坏。

网友:
做了IO,刷BIOS,不行就SB了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的问题你查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的电感或是保险之类的烧得要断了的那种,以前就碰到过焊下电感发现已断为两截了!!!!

网友:
我碰到过是键鼠旁边的保险坏掉了,换后就OK了

网友:
注意查I/O的工作条件和COM芯片好坏

网友:
太麻烦了!找一个PS/2转USB!

网友:
以前见过USB和PS2都不好用的  测供电和数据时钟都是对地短路  仔细看是USB接口里面插坏了  数据和地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