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Fix维护光盘 怎么弄成 单 USB-HDD 模式?

楼主(2009-11-23):
如题呀。。

网友:
诺天工作室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目前量产后到U盘启动PE的时候会出现进PE里面没什么软件.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正在研究中...
至于你的问题可以先量产USB-CDROM以后在对U盘后面的盘符进行加载.可以使用我在论坛发布的晨枫2.0.

网友:
目前量产后到U盘启动PE的时候会出现进PE里面没什么软件.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正在研究中...
至于你的问题可以先量产USB-CDROM以后在对U盘后面的盘符进行加载.可以使用我在论坛发布的晨枫2.0.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 Grub4Dos 然后写 muen  弄好了。

网友:
确实如楼上所言,USB-HDD.要grub4dos.

网友:
那是不是.......用GRUB4DOS.....就能把系统装在U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