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09-11-23):
一个15的sentrg液晶显示器 正中间一半(左边)有图形非常正常 右边白屏 请问是屏的问题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排除屏线,可以说是屏坏了。

网友:
可能屏坏、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少半有可能是程序或驱动板,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冰刀
换一张主板试试看能不能好,不行的话应该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列驱动IC虚焊或其排线连势头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