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摔过出现屏幕发白发虚故障

楼主(2009-11-23):
有太HP W1907 摔过后,出现屏幕发白发虚故障。测量12v 5v 3.3v电压都正常,用同型号驱动板替换还是一样。发白发虚的效果使液晶的颗粒感很强,并且发白发灰。调亮度和对比度到0,图像还有,正常应该是黑屏了。是不是屏挂了?????
调亮度
黑屏

网友:
沙发哦。屏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了。老化、灯管考虑过没有?

网友:
回楼上,摔之前很好用的!!
PS:以前为了退HP的液晶,曾经用高压板电VGA输入,里面元件烧了,就出现过发白,色彩不自然的症状,用380V电接电源都没事,感叹HP的东西真抗用。两个症状相似,但不同,认为电坏的屏幕颗粒感几乎没有,但是摔过的显示器是一个灰像素挨个亮像素,效果就像ATI显卡加超级采样后在CRT屏显示的那种颗粒感很强的图像,并且对比度不高,看文字行,看其他的都觉得灰蒙蒙的。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事了 .. . .

网友:
屏上的对比度电路坏了

网友:
宁强侯张工
是屏坏了。扔了吧。

网友:
有可能屏电路有故障,也有可能屏玻璃角摔裂了

网友(2010-03-15):
我的奇美屏现在换上2033驱动板也是发白,再换一块驱动板也是一样,看来是屏电路问题了,难道是屏的逻辑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吧~~要是我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