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09-11-23):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个板子 754的。上电不触发。短接绿线无复位。
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这个板子好多都是8282M坏。下PDF研究了下。确实是8282M挂掉 直接拆个8282M更换
上电跑马正常。烤机中。

这个帖子里有8282m的 pdf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8282m

建议大家在维修过程中多搜索一下省的自己跑弯路

网友:
南桥发出的PSON#输入到82M的5脚,82M从9脚输出PSON#给绿线
如果只是5脚和9脚内部线路有问题可以把5和9连再一起,也可修复不上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