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09-11-23):
一台昭阳E42L进水不开机 触发灯亮四五秒就掉电 待机电流0.04
待机电压有5  3.3   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8734a换过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建议楼主别修了 ,进水的板子比较复杂 要很仔细的查找进水不良或短线的地方 ,而且这个板子也比较难修

网友:
在论坛里看到有的说,有一个U8芯片,813LN 和一个82AD,这两个小芯片坏,找不到这两个芯片的资料,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和定义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起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