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清灰问题

楼主(2009-11-23):
哎,有恨多故障是散热导致的,比如死机掉电等。。清完灰客户确不修了。。要求还原。。。抓把土放里肯定不行。。应为咋办。。。

网友:
呵呵。LZ要不然给他做下SJ。那除了你他到哪里也修不好

网友:
这样的一般不说好价格不会动的。

网友:
谈好价钱在干活

网友:
先谈好价格,再动本子。不然绝不动本子。
现在很多客户都让你先检测一下,报上问题,再修,有时客户就不修了,你还的把机器装起来。白忙!!
我遇到这种客户,都是先随便报个故障,然后开价,谈好了,再修。省的很多麻烦!!

网友:
笔记本要先报价后维修!

网友:
有这种情况的。有的客户真难缠啊。。所以以后在报价的时候切记要说好了。

网友:
先谈好价格,再动本子。不然绝不动本子。
现在很多客户都让你先检测一下,报上问题,再修,有时客户就不修了,你还的把机器装起来。白忙!!
我遇到这种客户,都是先随便报个故障,然后开价,谈好了,再修。省的很 ...
引用 网友A:

就是应该这样,先说一个基本价100,如果这个价就给不了,直接不用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