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211问题

楼主(2009-11-23):
开机电流正常 ,能跑到0。8左右 然后就不动了 主板上除充电电感之外都有电压 。经测量USB口的两条信号角都无阻值。
象这个问题能是南桥坏了吗?
谢谢各位帮着研究一下喽
主板

网友:
那不一定,U口的数据线断了或电感断都无阻值

网友:
这个机器特别麻烦
有代码吗?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的,做一下北桥,但是北桥被搞泡了,所以做桥还是要小心

网友:
大胆一点 做一下再说 心大 胆也要够大才可以

网友:
USB没阻值的话 南桥是否能看到烧黄了呢? 南桥可能很大

网友:
你说的无阻值是无穷大?还是0啊?要是0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是 的 那个南桥上的确是有变色的了 象胡了是的 是阻值无穷大 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