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600笔记本黑屏问题

楼主(2009-11-23):
今天收到一台TCL C600开机有显示能进入系统 使用一会儿黑屏 电流在0.89~0.91左右 按热启动无反应,只能强行按开机键关机 再开机有时有显示,进系统扫描D盘的文件就黑屏了 电流跑到在0.90左右,请问大家是主板北桥问题吗 求高手指点 谢谢!
主板号: 71-M4000-D04A 哪位有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 会不会是暗屏哦 ~~~

网友:
回楼上 不是暗屏

网友:
用P4-M 2.2G 的CPU有黑屏,换P4-M 1.8G的CPU 没问题 不知道主板哪个地方坏了 这款机器同清华同方F3600 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