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屏闪

楼主(2009-11-23):
接了一台T40 的机器 来的 时候说是屏幕闪 。验机后确实如此 外界显示器正常 这时我直接就考虑到了灯管 可是。。。。。。
故障还是如此 拆开偶机器 一点 好了 装上有不行了 后来考虑可能是有联电的地方 经检查 果真如此啊 无限的天线开了一跟 可能接到哪了 看来 一个小小的问题让我考虑的太严重了
显示器

网友:
屏闪 怎么解决的 呀 没有 看明白

网友:
就是把那个天线重新接到卡上 不与别的地方相连就好了 就是有点搭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