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加电不亮

楼主(2009-11-23):
根据华硕通病  先找到BIOS电池    放电      OK
但是据我师父说尽管当时是好了  但是这样的毛病还是会犯的   不知道该怎样能彻底解决呢   是不是有某个地方漏电呢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啦

网友:
老大   华硕的那个型号的通病 啊      还不知道呢     说出来 分享一下

网友:
量一下COMS的漏电流

网友:
ASUS 遇到的不多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地方 绝缘没弄好 主板保护了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