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脑掉电怎么设置啊 ???

楼主(2009-11-23):
dell  电脑 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进系统啊 ,在BIOS里怎么设置啊 没找到Boot up Seek Floppy 这一项啊 。那位大虾知道啊?

网友:
诺天工作室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Boot up Seek Floppy 不一定有的
你得对照机型!很多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机型是什么?

网友:
电池有电的 机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是DELL小型立式电脑

网友:
你看一下你什么端口开着但是没有设备。比如sata口。ied口。如果sata2开着但是没有设备。就会这样。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吧。

网友:
首先电池要有2.6V以上的电压.再一个就是BIOS了里面要关闭软盘驱动.因为不知道型号,CMOS设置都不一样,不能肯定的说.你自己找你吧.

网友:
要看到机才能说得出要怎么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