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CPU 可以点亮 但有时候跑C0或者不亮的啊 主板换了啊
cpu

网友:
那就换CPU喽

网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CPU不稳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多换板子测试下,确定是否U问题,把U针脚洗下看看

网友:
他电脑以前的主板也是跑C0压CPU座就可以正常跑码了 然后就给他换了块主板 是新的杂牌的 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每天第一次开机不行啊 重新关掉再开有OK了,看了他电源没问题,我 就一直开机试,10次有1 2次不亮 不亮是跑C0或不跑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