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B-SLI 主板开机FF

楼主(2009-11-23):
故障:不跑码.测量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单桥.刷BIOS也不行.加焊过单桥一样.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如图:
刷BIOS

网友:
标题的型号打错了..改为M2N-SLI DELUXE

网友:
测CPU 有没有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CPU:1.5V.复位:1.85.VTT:0.90.供电方面没问题.

网友:
测一下桥的供电,看VTT正常吗

网友:
桥问题。通病

网友:
问一下你的POST卡复位灯常亮吗 长亮的话查桥供电
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桥的问题。先看下CPU有没有RST。CLK正常不。

网友:
应该去看看地址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桥看看吧

网友:
检测卡有复位,桥供电1.6V,有一个MOSK3918 S极输出1.2V.D极:1.8V.G极:3.3V.我已经用力压桥也是不跑码.昂达的板子一压就跑,华硕的比较特别....

网友:
754-939-940档FF的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桥虚焊!我都修了好多这样的板了,大部份都是加焊北桥解决的!(桥坏的也有,没有维修价值,就放弃了。)

网友:
桥问题最大 在加焊桥吧

网友:
我修过同型号的主板,加焊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