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吗?怎么解释?

楼主(2009-11-23):
今天测一场效应管,有一脚与电容相连不对地,这脚与其他几脚均无阻值且不与其它任何元件相同,其它几脚量都有阻值,请高手点拨一二,这个场效应管是好的吗?是否要看电路来判断?谢谢!

网友:
场效应管最好焊接下来再测试。

网友:
哦,有没有给电以后才能测出通不通的?

网友:
如果这个mos管g极的电阻不存在 就和你所描述的现象一样 希望你能自己看懂

网友:
最好是取下来测量,我记得有一次管子取下来测量S—D之间一组阻值,是好的。但还是换了一个别的管子后,修好了。怪现象还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八脚的场效应管呢?你的好像是三个脚的,麻烦你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路量阻值是不准的 . .. .. . .

网友:
必须带电吗?

网友:
纠结死了  。。LZ  大家说的很清楚了。。叫你把场馆拆下来测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八个脚的和三个脚的管有区别吗 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啊 一般是这样 量好坏 断开其中两个脚 量电压 或者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在路带电测量 另外 量电压也可以知道管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八只脚的管和三只脚的管有上面区别吗 只要内部结构是一样的行了 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要量mos管的好坏 要取下来 或者至少断开g d s其中的两个脚 另外 在路测量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其工作电压来大概判断是不是好的 测量电压需要在路 像你这种测量方法 不能确定这个mos管是否坏了 但是 至少可以说明 这个管子没有短路 而且有时候 用表测量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要代换之后才能确定 比如一些软故障 比如dc转换芯片和mos管都击穿的电路 我一般把芯片和mos管都换掉

网友:
把场管拆下来测量是最准确的,在路测量不准确的。

网友:
把场管拆下来测量更准确,在路测量对测量结果会有影响。

网友:
场管对电压要求很严吧

网友:
mos管拆下来测不空质疑,肯定是最准的,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怀疑它有问题,你就换上一个好的试一下,有的mos管通电与不通电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态(当然就是好与坏这两个状态了---如软击穿)。成本不高的东西,也不难弄,不要在它上面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受教谢谢  !  我会努力的!

网友(2015-11-09):
多了解一下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