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双敏8600GT这款卡,的通病是什么。。。。各位高手给个维修思路啊
显卡
通病

网友:
主芯片虚焊

网友:
也不知道加虚的方法。。希望高手们能够发些加焊过程图

网友:
这种问题问的,不觉得无头无尾吗

网友:
双敏的通病就是容易坏,花屏,点不亮,

网友:
点不亮,花屏!!楼主这回应该明白了吧
先这样回答你,你的问题只能这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