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是屏坏吗?

楼主(2009-11-23):
请问这样是屏坏吗?

网友:
80%是屏的事,但也不排除是驱动板的事,建议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如果也是这种问题那就是屏坏了,反之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用驱动试一下了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老办法,先用通用板点一下,还是这样就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用自己的驱动板点了结果还是这样的。

网友:
不像是屏坏了,你可以换个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但是有的修,大概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你可以补焊一下屏IC或者换屏IC试试看

网友:
屏线或者屏IC的问题。

网友:
不接信号线要是也这样状况的话那就是液晶屏本体有问题了!

网友:
大家回答都一样啊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日常维修中,决大部分屏坏了都是竖线(条),但是这个是横条,可以检查屏线以及电源电路!!!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屏这样,我说屏坏了,客户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