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GVM(P4M865GV-L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1-23):
大家好!我的Intel 865GVM(P4M865GV-L主板不开机;拆掉主机其它插卡,只带CPU、内存,单独加全好电源故障也一样。开始查主板:测开机插排上有5.1V电压,晶振上有0.13V左右,电池电压正常3.0V;三端稳压1117输入端5.1V,中间大脚3.3V正常,PCI插座A14有3.3V,ATX电源14脚所接元件正常。请大家指点维修思路,先谢了!

网友:
从开机插针开始跑线路,看是通过I/O,还是南桥开机的。或者是其它开机芯片开机的。如果是通过I/O开机的,就换IO吧。或者从电源14针跑线路,看有没有开机三极管,是不是开机三极管坏了。
嘿嘿,主板真的不好修。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跑线路了。。顺着找周边的元器件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带触发的I/O检查一下I/O有关触发电路的引脚,还有南桥3.3供电,南桥本体,带其他开机芯片的也要检查,ATX14#脚到触发排针的线路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此板已经好了。昨天客户拿来时一直没有拆CPU、风扇,今天一早就把CPU拆下重新安装好就可以开机了,后发现CPU风扇不转(已坏)。估计是客户长时间未发现风扇不良引起CPU座接触不好而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