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跑4A不过显卡,换显卡一样4A

楼主(2009-11-23):
IBM T42,9600显卡,用测试卡跑4A,不过显卡,加焊也无效,换一个也是4A,加焊北桥一样4A,显卡27M晶振一脚有波形,一脚没有波形,电压0.5V,另一脚0.4V左右。原来加焊显卡有时跑FF,后检查为板断了供电给南桥的一条线,接通也跑4A,故有点怀疑是板还有断线的!但不知哪里断!哪位兄弟有T42 9600显卡的点位图或者告知哪里出问题了,将不幸感激!!

网友:
ibm t系列的机器 显卡下面都是打胶 拔桥的时候很容易将主班弄短线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班子断线了

网友:
点位图好像没有见过有9600的  但大致应该相同  你比着7500的线路测量北桥相应的脚位应该能找到不良的地方

网友:
注意显卡后面的几个电感 电压是否正常1.8?

网友:
显卡打胶不多,焊盘没有断线,放在一边很久了,今天拿来修修看,谢谢234楼。。。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是C442短路了,阻值只有8欧姆,导致VR2电压比较器3脚只有0.4V电压。兴奋啊,一笔收入又到手了!嘿嘿!

网友:
不错,刚手上有台LG的机器,也跑4A,怎么是跑过52才到4A?这个不太明白 。。。望高手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