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一下COMS中间脚没有电压

楼主(2009-11-23):
现在不开机,测COMS跳线第1脚有3V电压,第2脚没有电压,和2脚相连的102电阻和Q40    Q41    472电阻都没有电压,第3脚没有找到任何相连原件可能是空脚,二极管和小场效应管在电路中不知道怎么画,图片中画的是实物,请各位包涵一点,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故障,谢谢

网友:
电池取下,打1脚对地阻值780,2脚和3脚对地阻值都是1无穷大,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个IO看看,是不是IO把电压吃了,或者是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2脚一般进南桥为时钟发生器供电(还有保存BIOS设置和CMOS)!不知道我说得对不,老大们出来指点下!
我不知道对不,大家说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那第二脚的电压,在不开机的时候是2.6V左右,而第一脚是3.2V,我就奇怪,同在一条线上,怎么电压不同,而且,只要一开机,第二脚电压,直接拉到0.6V 左右。分析是桥坏了,板子还仍在一边没处理呢。
希望明白人给个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那第二脚的电压,在不开机的时候是2.6V左右,而第一脚是3.2V,我就奇怪,同在一条线上,怎么电压不同,而且,只要一开机,第二脚电压,直接拉到0.6V 左右。分析是桥坏了,板子还仍在一边 ...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不用跳线帽,直接飞一根线到第2脚,看是否有区别?

网友:
电池低于2。6V电压,视为无电

网友:
2脚当正确插入跳线后会和1脚等电压,用来给实时时钟和CMOS电路提供能源。
感觉你的电路图画的有问题,论坛里有这方面的参考图,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根据你的图,如果不插入跳线,2脚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如果插入跳线,1脚电压正常而2脚没有电压,那百分之百是跳线问题,如果连1脚电压也没有了,可以考虑前面的电阻。因为你有说2脚对地无穷大,所以排除后面电路短路的可能。

网友:
不对啊 3条线有一条是地啊 用来清除CMOS啊

网友:
同一条线会有不同电压啊

网友:
看图 3脚的应该是个对地脚啊 1脚3V应该通过跳线帽子到2脚供电的吧 有帽子没电 估计是后级有短路 拉低了 直接进南桥很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晕~~~ 如果短路拉低电压,应该插上跳线帽后会整条线路都拉低的啊~~不可能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的~~~如果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应该是跳线帽有问题啦~~`

网友:
现在先不管他是否没装跳线帽,他的2脚的对地阻值无穷大这就不正常,有可能南桥有问题。我看也感到你的线路有问题,有跑错的可能,最好再跑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换了个南桥好了

网友:
2脚是RTCRST#,拔下跳线帽的时候,无电压是正常的,只有1,2脚短接的时候,才有电压。

网友:
2脚只有插上跳线才有电压,如果插上跳线还是没有,那就是与一脚相连的电阻有问题或者是前面电路的事情,我同意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