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V370SE(X 300)显卡问题

楼主(2009-11-23):
1.插到ECS 915pl主板的第一个槽内,代码不动,机子一直重启
2.插到ECS 915pl主板的第一个槽内,显卡一切正常。
注:ECS 915pl主板的第一个槽,没有问题
放到其他主板上同样不显示,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总线

网友:
解决方法大概有二:
1. 测量pci-e总线到核心的通路是否良好
2.确定以上一点没问题,把 16对偶和电容全部换掉

一般老鼠尿侵蚀过  小电容的  显卡  爱出不兼容问题
特征:不带集成的  长板 pl  或双pci-e的  主板可正常点亮
类似g31  n61  类的  小板子带集成的芯片组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