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无复位维修

楼主(2009-11-23):
联想旭日125C笔记本电脑,初始故障为受雷击导致不能加电开机,经拆机检查为网卡芯片BCM4401损坏,拆除后,在测试过程中天线插头碰到其他引脚,造成开机风扇转,点不亮的故障,用PCI诊断卡检测,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也常亮,3.35 和5伏亮,故障表现为无复位的故障.经检测,所有供电正常,最先更换了PC87541V-VCP(用97551代换),故障不变,之后发现这个系列的机器与采用915芯片的机器共用一份电路图,于是打印了一份,开始用激光打印,但由于其用各种颜色表示不同的信号,不是彩色打印的看不清楚,最后还是用彩色喷墨打了35页全部电路图,按照其第32-34页电压产生电路检查,确认供电是正常的.在维修过程中,不知为何损坏了一个场管(PQ14),导致+5V短路,这个故障又花了两个小时来查找.最后又回到了时钟电路上来,首先检查IO芯片的时钟,和南桥的时间时钟(都是32.768),均正常,按开机键,让所有供电全部起来,测14.318M时钟,发现无波形,(注意,MINI诊断卡上面的时钟灯是亮的,不知道为什么,修好后有时钟也亮,故障时无时钟也亮,这个时钟信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噢).这时,故障范围缩小到时钟供电和控制,也就是时钟芯片和其外围电路中了,经检查,为第11脚的VDD-CKG无3伏电压,此电压经一限流电阻R205(2.2欧)过来,发现此电阻已经烧黄,终于找到故障点了,因为当时碰线时闻到了一股糊味的,找了个1欧的电阻换上去,开机,久违的码啊,终于出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详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