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工作条件

楼主(2009-11-23):
我修一个联想旭日150,CPU供电管理芯片是ADP3205,CPU无供电,查ADP3205的18和22脚(SD和VCC)都有3.3V,14脚PG没有输出,不知道它还要什么工作条件,1脚PSI没有电压,但我不知道PSI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朋友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不用管那个   直接先补焊一下在说   一般都能好   。。。不知道你试了没

网友:
我修过的150的机器都是那样

网友:
同意上面的的说法 加焊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加焊吧,通病。。

网友:
现订了一个芯片,换上OK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