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15主板不能开机的问题。。高手速来,在线等。。

楼主(2009-11-23):
冠盟绿色大板,,  型号是 MIC   CSUUSE210882     开机无反应。

拿到主板首先测量ATX和开机键的对地阻值,而且都正常,, 然后测开机针电压3.3V  正常,  电池电压够3.3V  而且CMOS跳线也正常。测CPU附近的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测南桥的待机电压,也正常。 跑绿线和紫线到IO的线路也OK。。 这下我彻底纠结 了。。。    后来干脆强制加电,左摸摸右摸摸,哎,南桥不工作,,CPU电压正常。 测各个槽的重要引脚后,发现主板无复位。。  然后就跑复位电路。。。。。妈呀,,迷茫死 了 。。 有哪位师傅见过这样的故障。。或者能给我发个复位的电路图。  对了这个主板的IO是SMSC LPC47M182-NR......期待高手解决。。  谢谢

网友:
不开机你就修不开机 修什么复位啊

网友:
但是开机电路正常啊,,,,
我有撒办法呢?  谁能教个简单的办法

网友:
如果IO不正常的情况下,强制上电不复位很正常。LZ强制上电以后去修复位故障,是方向性的错误
还是先修不上电的故障吧

至于你说的这个IO,引脚功能不是很熟悉
在找不到资料的情况下,可先尝试换一下IO

网友:
量IO有无电压跳变

网友:
这种不触发没什么难的,

SMSC182,INTEL原装板上用的也是这个IO,查脚位定义,测几个跳变电压出没出来,很好搞定

网友:
给你几个脚位,5VSB  71PIN

85PIN  南桥给的3。3V,待机下就有,触发时有1   0    1跳变

86PIN    SLP  S3

81PIN   PS ON

92PIN   RSMRST#

75  PIN      NFPREST(连复位)

网友:
回6楼,  怎么测跳变的电压?  待机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强制开机测跳变吗?  请6楼说的具体点  谢谢了     SMSC182的IO谁知道用啥型号来代换呢??  急等  谢谢

网友:
回复6楼  我下了这个IO的PDF  但是85是SLP-S3   86是SLP-S5

根据你所说的  我在待机状态下测,给IO的供电正常有5VSB   那个92脚有3.3V电压 这几个角都是   3.3V左右   我在触发开关额同时测量有无跳变,但是都没有跳变 。。 而且那个85脚和86脚碰到一起就强制开机了。。放开后又关机了。。  请问6楼  我的IO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回6楼   我根据你所说的那几个角,测量    IO有供电5VSB   其他的引脚电压都是3.3V左右,唯独86脚没有电压。。都没有跳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在开机的瞬间测)而且我也下载了这个IO的PDF  看了下   85角是SLP-S3  而86角是SLP-S5   并且85与86一连就会强制开机,放开后又关了。。。  请问6楼我的IO是不是有问题呢?  怎么判断呢?

网友:
回6楼,  怎么测跳变的电压?  待机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强制开机测跳变吗?  请6楼说的具体点  谢谢了     SMSC182的IO谁知道用啥型号来代换呢??  急等  谢谢
引用 网友A:

1、6楼的所说的跳变电压,是你用示波器表笔按住待测量点。同时触碰触发排针,看测量点的电压是否有跳变

2、SMSC的IO一般都是原值代换

网友:
我看你这种情况,你最好先看一下网卡是不是坏了,还有注意是不是3VSB短路了也要看一下,而后再去看哪个I/O。

网友:
回12楼,我测过3VSB没有短路,而且你说的网卡坏了又是怎么测出他的好坏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想再问下,,南桥和北桥分别有哪几组待机电压?   还有就是怎么测网卡芯片和IO芯片的好坏??

网友:
像这种原装板,不开机,大部分都是IO坏,测IO第38只脚,看看有没有5V电压进去!
IO管外置接口,管开机,复位,我修这样的板子,好多,都是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一下I/O

网友:
不知道引脚定义的  你如果有I/O就直接换一下

网友:
o ,谢谢各位 ,,再回15#  IO的38脚有5VSB   就是不能触发啊。。  我正在找配件呢。。  等我换上后试试